楼主(2016-03-12):
我有10块智能仪表支持485通讯,现在需要用串口转换服务器转换成以太网,然后和远方的组态王通讯,求大神仔细讲解一下我该怎么做啊?毫无头绪,在线急等。

网友A:
用串口服务器,只是改变了连接方式,还是按照组态王读取每个仪表的串口,每个仪表对应一个从站号,前提是你会配置串口服务器,知道仪表支持什么协议,组态王是否支持,组态王的帮助应该还很详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仪表是modbus通讯的 可是我在组态王里面需要添加多少个设备啊?每个仪表都需要添加还是只需要添加一个

网友B:
串口服务器的使用说明书会告诉你如何连接10台RS485设备,上位机的组态王如何通过网线连接并读取串口服务器采集到的数据。

网友A:
回复 楼主:
每个仪表就是一台设备,你得先看看组态王的关于串口通讯的帮助和串口服务器配置说明,看完估计你就做出来了。

网友C:
仪表采用485不能直接和上位机通讯?

网友D:
楼主为什么不直接通过485和组态王连接呢?

10个仪表就建立10个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D:
485不能远传啊,上位机和仪表相距几十公里,只能转成以太网走光纤传输了啊,以太网不改变485的读取数据的方式吧

网友B:
真正的以太网传输协议是TCP/IP协议,不是RS485通讯协议。所以说,链接方式的改变,数据传输的协议也会跟着改变的。

网友E:
楼主列出具体的硬件设备嘛。

网友F:
我们这里使用485转以太网的串口服务器,使用wincc连接远程的流量表,流量表都是modbus协议。串口做成服务器,上位机是客户端。

网友G:
一台仪表配一个地址,不能冲突。组态添加十个设备,寄存器要配置好。串口服务器选普通的就好,modbusrtu协议的话监控端要使用虚拟串口。也可以直接买modbus网关,485或者232到以太网,组态软件选modbustcp协议。重点关注modbus网关连接设备数量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有10块智能仪表支持485通讯,现在需要用串口转换服务器转换成以太网,然后和远方的组态王通讯,求大神仔细讲解一下我该怎么做啊?毫无头绪,在线急等。
串口赚以太网,实际上底层协议并没有变,我估计这些仪表MODBUS RTU协议居多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485不能远传啊,上位机和仪表相距几十公里,只能转成以太网走光纤传输了啊,以太网不改变485的读取数据的方式吧
底层协议不会改!就比如说MODBUS RTU协议一般都是基于RS232、RS422、RS485物理层的协议,现在通过串口服务器转成以太网,可以理解物理层变成以太网,但是协议还是MODBUS RTU

网友I:
用ModbusTCP通讯协议就OK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E:
具体的硬件是 dts634   5台    pd666-3S4    5台
CPU-2pn/dp   1台  现在需要进PLC或者组态王,客户倾向于进PLC

网友E:
dts634的表有通讯接口??

网友K:
回复 网友J:
可以考虑在仪表那侧加个带网口、带485口的小PLC。

先把智能仪表连到PLC的485口上,PLC做Modbus 主站,读取Modbus 从站的仪表数据放到一组寄存器里面。
然后用远端的组态王做Modbus TCP客户端,连PLC的网口,读PLC里面的那组寄存器的值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的,支持DL/T645-2007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这边客户硬件已经配置好了,485仪表进串口服务器,然后转换成以太网后进PLC,315-2PN/DP,在程序里面我怎么调用功能来读取数据呢?我选择的是FB8和FB9,还没有经过验证,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L(2020-08-20):
求教大神,mbus传感器,转成485,然后转以太网上传到上位机,用什么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