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2):
(无正文)

网友A:
啥意思呀?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要共享这些东西呢?

楼主:
我在修一个 mm440 2.2kw的变频器 上电后报a503 意思是欠电压 看直流电压监控r26为0  但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正常 已经向主板供了2.5v左右的电压  且参数如快速调试p0010等都无法更改   p700等很多参数丢失  在论坛里看 都说是数据丢失 需要重新刷数据 但是找遍了也没有24c32AN的数据 所以想发一贴 看看各路英雄那有没有

网友B:
CPU 板是通用的,恢复出厂值就可以。A504是过温,24c32?只有24c02。

楼主:
真不好意思  我写错了报的是A503  欠压   想恢复出厂设置 将P10设为30 显示输入不正确值 无法更改 我用的是AAOP面板  至于24c32  我也纳闷呢 找到的资料都是24c02 但这上面确实印的24032an  我也试着将找到的24c02的数据刷进去  结果报固件故障 因为我这只有一台这种变频器 所以没法替换  如果确实都没有这个数据的话 就只好买一块主板了 我看了下淘宝 一百多点

网友B:
程序分CPU 板和驱动板,CPU板可以用不同功率的程序,改功率,让201与200参数一致,恢复出厂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刷进去了 上边的那个5.5kw  24c32的程序 仍然无法操作 恢复出厂设置之类 还缺不少参数 怀疑面板有问题 用485串口于I/O版通讯 软件也无法更改  您说是不是驱动板数据有问题?

网友A:
程序丢失是参数号没了?还是参数值没了?参数值没了就恢复工厂设置。参数号没了就不知道了。没遇到过这种事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数号没了  现在弄好了  我理解错了 mm440有两个存储芯片 分别在驱动板上和主板上  经常坏的是驱动板上的  我却把数据刷到cpu板子上了 谢谢大家的帮! 希望看到我的粗心 以后都少走弯路

网友C:
楼主好人 最后还分享解决办法

网友A:
还真的是参数号没了?感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