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 增益 偏移

楼主(2016-03-12):
什么情况下需要对增益和偏移进行调整?
对偏移的调整可以理解为输出0位的调整,那么增益的调整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A:
增益:

所有接受到的信号都小,比正常的小了20%,如果将其全部扩大20,正好与标准一样,那么就把接受到的信号全部扩大20%。

偏移:

所有接受到的信号都小,比正常小了一个5个数值(并非比例数值),如果将其加上个5个数值,正好与标准一样,那么就把所有的信号全部都加5个数值。

如果所有的信号没有一点偏差,用不着按比例扩大,也用不着增减某一数值,那就不用增益,也用不着偏移。

以上是本人的看法,供参考。

网友B:
如果你有知晓y=kx+b这个直线方程,那么增益就是指k这个斜率,而偏移就是指b。

模拟量转换时一般是不需要设置这两个参数的,只有当外部信号与模块接收的信号在值上有偏差的情况下才会去调整这个参数。

如果的模块信号是从0开始的,那么偏差b=0,此时就编程了y=kx,那么k=y/x,此时根据模块输入信号对应的最大值就可以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