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2):
永宏B1Z的PLC(或者说FBS) 有脉冲捕捉功能吗?
就是 当接收到从 X点 的输入脉冲前沿时, 相关的 M 设备被设置为 ON
比如三菱的 X0 对应的是M8170
麦科的PLC ,X0对应的是SM90

永宏的有吗?

网友A:
可以在专案名称-系统组态-I/O组态中选择“输入设定”进行捕捉式输入设定!没有对应的辅助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但是具体要怎么设呢? 能否截个图?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专案名称-系统组态-I/O组态中选择“输入设定”进行捕捉式输入设定!没有对应的辅助继电器!

就一个勾选,然后怎么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专案名称-系统组态-I/O组态中选择“输入设定”进行捕捉式输入设定!没有对应的辅助继电器!

就一个勾选,然后怎么用?
你想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专案名称-系统组态-I/O组态中选择“输入设定”进行捕捉式输入设定!没有对应的辅助继电器!

就一个勾选,然后怎么用?
你想怎么用?

大神,等了好久了,能不能告诉QQ?

之前都是 当接收到从 X点 的输入脉冲前沿时, 相关的 M 设备被设置为 ON, 现在永宏这个,勾选后怎么用呢?怎么捕捉X点的脉冲信号?

网友A:
之前输入点怎么用现在还怎么用,勾选后可以捕捉低于扫描时间的输入信号,低于设定时间或高于设定频率的信号会被滤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输入点怎么用现在还怎么用,勾选后可以捕捉低于扫描时间的输入信号,低于设定时间或高于设定频率的信号会被滤除!

谢谢, 意思是在程序中直接用输入点X 编程是吧,
没用过永宏的 ,之前用三菱的, 如果没用脉冲捕捉, 而直接用X信号, 经常会捕捉不到.
扫秒周期的影响,打个比方, X0接个感应器, 有时感应的过程会很快,只是一瞬间,虽然感应器上指示灯可以看出变化,但是程序中没有看到X0变为ON,所以要用脉冲捕捉, 只要看M8170的状态即可,所以程序中就不会编入X0 ,编入M8170即可.过后RST M8170即可.

现在永宏 捕捉式输入点勾选X0后, 像这中快速的脉冲信号都能检测到了是吧,所以程序中照样用X0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