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2):
坏的用万用表测没有漏电,有什么办法确定好坏吗?

网友A:
只能搭成振荡电路用示波器看是最准确的

网友B:
各种遥控器的晶振因为使用的原因,会经常的摔着,造成晶振里面的晶体和引脚脱落,摇动有响声。这个金属封装晶振的由于设备固定安装,如果摇动没响声的话,那就只能换的试了,除非量的有漏电!

网友C:
在板子上加电用示波器测波形看频率。

网友D:
替换法和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