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2):
   我刚学习PLC,公司正好有一台CPU226CN的PLC。我的编程软件是V4.0 STEP7 MICROWIN SP9。有问题请教如下:

     1、进入仿真软件导入时提示“The file cannot open to read data”。我编的程序极其简单,就是判断I0.0有输入就输出Q0.0。

      2、运行仿真软件提示选择CPU时,因为没有226CN,我就选了226可以吗?

      3、我添加了E235模块,输入及输出配为电流型,启动PLC时,RUN、下面一排指标灯及右面模拟量模块快速闪动,到处查资料也没有。请见图中红色部分。

      谢谢各位老师。

      各位老师,图片无法上传,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刚才图片没有上传得起来

网友A:
是不是有干扰呢?

网友B:
有plc拿实物练习方便点

网友C:
回复1,昨天刚看过书,仿真软件打开程序时是会报错,但不用理它,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刚学习PLC,公司正好有一台CPU226CN的PLC。我的编程软件是V4.0 STEP7 MICROWIN SP9。有问题请教如下:

     1、进入仿真软件导入时提示“The file cannot open to read data”。我编的程序极其简单,就是判断I0.0有输入就输出Q0.0。

      2、运行仿真软件提示选择CPU时,因为没有226CN,我就选了226可以吗?

      3、我添加了E235模块,输入及输出配为电流型,启动PLC时,RUN、下面一排指标灯及右面模拟量模块快速闪动,到处查资料也没有。请见图中红色部分。

      谢谢各位老师。

      各位老师,图片无法上传,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1、导入程序出现错误提示发生在中文汉化版的仿真软件中,英语原版中没有这个状况(3.0版本)
2、即使在Step7 MicroWin软件中,你也不能选择到226CN,所谓的CN机种,选择的就是226,只不过在Step7 Microwin中需要使用SP3以上版本并界面需要设定为中文的差别,其余没有差别。
3、在3.0原版仿真软件上,没有发生你描述的问题。

测试软件:
操作系统:Win10 32Bit 简体中文专业版
PLC编程软件:Step7 Microwin V4.0 SP9
仿真软件:S7-200仿真软件3.0原版

网友D:
忘记附图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