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2):
首先D8120通信格式字为 H0C89

采用RDA—SDA短接,RDB-SDB短接的接线方式,那么问题来了

1,发送后,接受到的数据前面与发送的相同

2,设备回传的数据从后面开始,但是有时候出现固定形式的乱码,这是怎么回事?

求高人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RS485单工通讯方式,你说说看,自己和自己通信,发送的时候如何去接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是2线制连接了一台流量计。接的485+和485—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是2线制连接了一台流量计。接的485+和485—

采用RDA—SDA短接,RDB-SDB短接的接线方式,那么问题来了

你需要贴出以下内容:
1、你的流量计的硬件接线图与型号
2、你的流量计的通讯协议说明。
3、你的PLC程序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