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2):
请问三相异步电动机(空载)最低运转频率是多少HZ?
我试了一个0.5HZ!再低电动机就不转了!

网友A:
最低频率是根据负载大小设定的。

网友B:
这个还真没试过!

网友C:
实际运用中我的下限设定是25HZ
空载不晓得!

网友D:
阻力太大。频率太低也没什么意义吧?无论从功率还是出力方面。

网友E:
普通电机不仅考虑出力还有绝缘还有冷却等等,正确输入参数,变频电机零点几赫兹没有问题的,,肯定可以转,,低频加入电压补偿,

网友F:
呵呵;再低还有实际应用的意义吗?

网友G:
好像汇川的是0.1吧

网友H:
你说的是变频器带电机运行,电机的最低运行频率?这个要根据变频器的性能。性能好的变频器,0.1HZ也能转。但是不能长时间低于8HZ,要不电机就发热严重,甚至烧毁。

网友I:
这个真是不知道,太低不可以吧!

网友J:
这么低有意义吗?

网友E:
矢量控制,控制停车还使用0hz呢,,

网友K:
除了点动频率5HZ,再低的频率没有意义的。

网友L:
空载的最低运行频率可以很低,大不了就是转速不连续了,转还是能转的。就是没有应用意义。

如果是能达到额定转矩的连续稳定运行,无编码器的矢量控制是5Hz以上;有编码器的矢量是1Hz以上;V/F控制的是35Hz以上。这是指变频器调速能输出电机额定转矩的最低稳定连续转速运行。

网友M:
这个得看负载的 力矩大小 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N:
根据负载及变频器质量不同而不同,我试的时候总体来说进口的要比国产要低一些,当然,同样电机同样变频器负载不一样其低限也不一样

网友O:
一般低于5HZ扭矩就差很多了,说明书都会有介绍的

网友P:
频率低了,电机想转由转不动,这种状态下,电机会不会烧?记得有个培训老师说过,有这种用法,是防止溜车的。但没有实际应用过

网友Q:
这个只能判定电机的机械性能和部分电气性能,没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