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2):
三菱plc要做三轴控制时需要设置每个轴的参数或者其他吗?一般发完脉冲后用什么特殊辅助继电器停脉冲连接下一步动作呢?因为西门子plc自带2个脉冲输出,第三轴需要设置。不知三菱用否?

网友A:
呵呵;三菱的看你用什么型号,有些主机是自带二轴的,FX3U  GX3GA的40MT/60MT是三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然后发完脉冲一般用什么来停止呢?或者用什么条件连接下一步?能举几个例子吗?我对三菱不是很了解,很想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然后发完脉冲一般用什么来停止呢?或者用什么条件连接下一步?能举几个例子吗?我对三菱不是很了解,很想知道
三菱有个定位完成标志m8029,定位完成该中间继电器接通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版本越新的plc的指令应该都会兼容旧版本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