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请教!

楼主(2016-03-12):
如图
:
这机器是用一个伺服控制大转盘位置的机器,而且可以对做的产品计数,是程序开头的一段。本人想了好久只想出了一点点,最前面一段应该是把转盘当前的位置传送给伺服,后面的想不出来。很想知道这一段是什么意思?看了很多机器的程序,刚开始的程序都类似。求助各位朋友

楼主:
哪位高手帮解惑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传送指令,看不出什么

网友B:
这样是看不出来的,要结合整个程序和HMI
只知道是传送指令

楼主:
我看了下触摸屏,D130对应的地址是-分度盘当前值,D210是分度速度,D150和152没有看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