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71变频器的维修经历

楼主(2016-03-12):
最近接修了一台施耐德ATV71的机器,132KW的,故障是上电炸机,直流端短路,检查发现制动单元损坏,更换制动单元的模块(这款机器的制动单元是内置的)后,测量无异常,送电报警IF6(选项卡异常),BUF(制动单元短路),IF6故障是靠论坛里的朋友解决的,原因是没装I/O卡,向客户索要I/O卡,安装后IF6消除,但任然报警BUF,仔细阅读说明书后,在“变频器菜单”的故障管理中将“制动单元保护”设置为忽略报警后正常,连接5.5KW电机试机,启动报警OPL(输出缺相),在故障管理中将”输出缺相“设置为否,启动变频器电机抖动,然后报警SSF(电流限幅),将变频器的控制宏改为“标准启停”,电机控制方式改为“2点压频比”后启动变频器正常,测三相电压,电流平衡,缩短减速时间,停机时测量PA和PB端子(这两个端子接制动电阻)能测到500V电压,说明制动单元正常,以为修复成功,将更改的参数复原后交客户试机,(机器是用在30T的码吊上)客户试机后发现,在变频器的加速过程中会报警EPF1(外部故障),客户电话询问后,本人非常自信的回复——不是变频器故障,应该是电机尾部的风机有问题,跳闸了,引起的变频器报警,但客户检查后发现尾部散热风机的热继信号是直接接到PLC上的,所以问题不在这里,没办法只好跑到现场处理(距离30KM,骑电瓶车要1个小时),到达现场后,仔细对照设备图纸,变频器说明书,检查设备,最后发现问题在于,我试机的时候将变频器的控制宏从“起重提升”改为“标准启停”,后又改回,导致数字量输入端子的功能发生变化,其中一个端子的功能从“多段速”变成了“故障输入”!!!更改参数后试机正常,由于本人以前没有接触过施耐德的机器,所以维修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写的有些啰嗦,希望能给其他人一点提示。

网友A:
 维修嘛,对于新的设备不了解,肯定需要慢慢来的,出现问题慢慢解决,经验是积累出来的

网友B:
这心态好,经验分享的人都要有有爱的人

网友C:
这个大功率的变频器,我运行的时候,都是小电机模式,因为没有这么大的电机。

网友D:
这个经验学习了,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