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哥大姐

楼主(2016-03-12):
三菱plc什么情况下会进入中断呢?

网友A:
有中断事件发生

网友B:
如果是程序方面的中断,那要自已编写,可以用输入信号等对应制定的中断。

网友C:
  兄弟这问题也太笼统了啊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继续补充:我的意思是三菱plc高速计数和发脉冲结束后都会产生中断吗?我问的问题笼统是因为我想知道是不是除了这两者外还有别的条件让它进入中断吗??

网友D:
一般来说有3种中断,1是输入x0-x5的6点上升沿或下降沿中断,2是高速计数器的6点中断[计数到设定值立即执行中断和扫描无关],3是定时中断有3点。如定位中断DVIT指令也算的话就不止3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定位中断是在进行位置控制的时候的中断吗?

网友E:
用中断指令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的,m8336=1时有效,即中断信号设定在d8336中,是中断后输出的脉冲量来定位的。不设定时m8336=0时x0-x3对应y0-y3的中断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D:
方便举个简单的例子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