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2):
大家看看这个变频器,坏了两个igbt,更换十分麻烦。具体看图,先紧散热片,脚位不对孔大家看看这个变频器,坏了两个igbt,更换十分麻烦。具体看图,先紧散热片,脚位不对孔

楼主:
先装igbt又不能紧散热片罗丝

楼主:
这是型号

网友A:
那厂家是怎么装的?
能拆就能装

网友B: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像这种先固定再焊的单管机修了不知道多少个,还是好装

网友C:
厂家降低成本惹的祸。

网友D:
这种先固定,再焊接的变频器。板子上面的引脚可以刷到绝缘漆,但板子下层的引脚却无法刷绝缘漆。虽然引脚上有热缩管绝缘。但下层的焊点还是处在非绝缘之中。灰尘粉末导致二次损毁的可能很大。至于厂家是如何安装的,曾经去过变频器生产线,这类单管IGBT的管脚有固定配套的模具来弯曲引脚,使每个单管弯曲后的尺寸和角度一致。这样安装起来很轻松的。

网友E:
7.5KW也用单管,佩服这些厂家。

网友F:
国产就是这样,跟国外知名品牌差远了

网友G:
7.5的用单管,真的是只有1年啊

网友H:
厂家是用模具成型管脚的吧?可是管子上不正照样没招。
一次性的。坏就扔了吧。

网友I:
回复 网友J:
和钱过不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先固定,再焊接的变频器。板子上面的引脚可以刷到绝缘漆,但板子下层的引脚却无法刷绝缘漆。虽然引脚上有热缩管绝缘。但下层的焊点还是处在非绝缘之中。灰尘粉末导致二次损毁的可能很大。至于厂家是如何安装的,曾经去过变频器生产线,这类单管IGBT的管脚有固定配套的模具来弯曲引脚,使每个单管弯曲后的尺寸和角度一致。这样安装起来很轻松的。

原本是没有热缩管的,这些都是我弄上去的

网友K:
这样的杂牌机,太多了,修起来是有些麻烦。

网友L:
单管机维修成本也低呀!呵呵!

网友M:
楼主修的机怎么和三晶的变频器一样,igbt安装pcb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修的机怎么和三晶的变频器一样,igbt安装pcb也一样!
可能是仿的

网友N:
三晶才是原装的,上次修这个变频器 管子炸了 换了管子装了半天 用了两个多月管子又炸了

网友M:
这变频器怎么会耐用?修过创杰变频器,igbt两个并联,比较耐用!

网友O:
用的单管啊

网友P:
这样子的成本低啊。

网友Q:
它在考验你的耐性!

网友R:
楼主 准备一盒针头从电路板上面穿过去一个一个脚对正就好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R:
楼主 准备一盒针头从电路板上面穿过去一个一个脚对正就好了
厂家就是这样安装的

网友T:
佳乐7000的当年修的较多,也是单管机,换一个管也要全部管脚先拆掉,开始觉得麻烦,做多了也不认为了。

网友U:
比较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