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3):
我厂有一个100KW绕线式电机,用接触器控制启动停止。我想把它改成变频器控制,能行吗?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不知道你之前的启动方式是什么?有频敏变阻器的话把频敏变阻器短接掉吧

网友B:
把转子绕组用连接片短接就可以了,注意绝缘等级还有变频器的峰值电压及DU/DT变化率,普通电机使用变频控制始终是名不副实。

网友C:
完全可以!

网友D:
能行,转子短接

网友E:
也就是把线绕电机的转子变成鼠笼就可以了。怎么变?就是线绕转子的换向器输出端短路即可。不过,线绕式电机,绝缘强度是F级的吗?要确认一下。变频器控制,它的输出是有谐波的。

网友F:
可以的,只不过使用变频器控制绕线电机时必须将转子绕组短接,也就是把绕线式电机当做鼠笼式电机使用。因为绕线电机是控制转子绕组串接电阻大小实现调节转速变化。鼠笼电机采用变频器是改变电机定子输入(电压/频率)改变实现调节转速变化。

网友G:
当然可以,煤矿提升机电控,转子变频就是绕线电机,但是是把定子线圈短接,在转子侧送电

网友H:
不用考虑温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