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3):
有用过科润变频器的吗?不知道质量看么样?昨天打服务电话打了好多次都没人接听,好在最后还是打通了。

网友A:
之前公司有一台。。质量还没试。。不过类似台达的VFD-B型号差不多款式

网友B:
看看其公司技术怎么样,毕竟品质稳定是最重要的,即使多花20%的价格要选择名牌,

楼主:
今天一试机果然不是啥好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一试机果然不是啥好货
出什么状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启动就报加速过流,厂家技术支持也没找出原因,只说是电机有问题,新新的电机一点问题没有,厂家说他的变频器也是新新的变频器没有问题,问我说凭什么说电机没有问题,我说工频启动没有任何问题,厂家说是电机漏电工频反映不出来。
最后把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缩短后就好了,之前也就十来米,也不是很长啊,以前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D:
没有用过。

网友E:
好像是青岛产的
国产的就那个样

网友F:
我一个朋友一直用这个牌子 砂轮机用的

网友G(2016-07-05):
有一个问题,就是坏了不好修。

网友H:
这个:莫名其妙的牌子,还是扔了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