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电压问题

楼主(2016-03-13):
这个问题有些人可能觉得无聊,开始我也没在意,事后想了下有点纳闷了
一个用户问我,说现场有巡检仪四线制的4-20mA,说用万用表测量到电压了,我当时想都没想直接给他说,没有电压哪来电流,肯定要有电压的啊
他又来一句两线制的信号那必须有24V电压,可四线制的怎么也有那么高的电压,说有测量到24V了,甚至还有一个26V了都。因为我之前没太注意过这个电压,印象中也测量过但没那么高,所以我现在也纳闷了。当时就让他加个隔离器吧。
不知道大伙有研究过这个电压的,给解释、科普下

网友A:
说夸张点就是有一万伏也没关系,4-20MA信号的负载端输入阻抗是250或500欧,降落在上面的电压就是5或10V。

网友B:
用万用表20mA档测量电流值就行了,不要管电压;

网友C:
0~10V和4~20MA模拟量信号的传输,需要对号入座使用检测手段进行检测,而不是自己混淆概念。

网友D:
就是。。两个概念不要混淆了。。。都是模拟量的

楼主:
怎么能不管呢,因为现场出现错把24V接到模拟量里,把模块烧坏,现在他们接线送电的时候都怕了,所以才用万用表去测量一下看看

网友E:
用万用表测电压测的是电路的供电电压,一般为11-30V;接上负载后电压小了,具体电压值是电流值与负载电阻的乘积。既然是电流输出,用万用表电流挡测就行了。

网友C:
呵呵,设备的接线端口要接对对象才得。模拟量信号的通道接入了24V电源,那是没有仔细检查和确认导致的。

网友F:
还真没注意过电压的问题

网友G:
用电压档测量应该会有电压的,因为电压档内阻比较大,不像实际的负载端是250欧姆,对应的负载端电压是1-5伏,具体能到多少伏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设备的接线端口要接对对象才得。模拟量信号的通道接入了24V电源,那是没有仔细检查和确认导致的。
有些现场4-20mA的模拟量和24V是公用负端的,然后现场放的线号又不清楚,接错是有一定可能性 的啊,看来还是价格隔离器比较好

网友H:
测量4-20MA信号的电压只能有两种情况:1.测量负载电阻上的电压,用其来间接判断该电流是否正常;2.是测量供电电源的电压,看供电是否正常。

  4-20MA信号最早是用在差压、压力变送器上,由于现场的接收仪表其输入内阻不相同,但为了保证电流信号传输的准确性,因此是按恒流来设计的,即在规定的电压、负载电阻范围内,输出电流的值总是保持恒定的。
   由于是恒流源,不论负载电阻如何变化,输出电流4-20MA总是保持恒定不变的;而负载电阻R两端的电压V,则由R的电阻值来决定,即V=IR。即恒流源的电压是任意的,其值由负载电阻来决定。
   如电Ⅱ型变送器其输出电流为0-10MA, 负载电阻为1.5K, 其工作电压要达到65-70V。

网友I:
仪表有内阻,线路有电阻,产生电压很正常啊

网友J:
这个现象是正常的,具体看接线的问题,还是应该单独检测线接的是否正确。

国外的也有不少传感器  电源负和信号负是一个点。有些是不同点。

有时用不同品牌 不同国家产的传感器接法不一样,导致两个设备不能共用一个开关电源,这也是正常的。

网友K:
有电压是没错的
以前开始我也纠结这个问题
现在不管了!

楼主:
看来也还是有人在和我一样纠结这个问题的

网友L:
4-20mA.DC(1-5V.DC)信号制是国际电工委员会(IEC):过程控制系统用模拟信号标准。我国从DDZ-Ⅲ型电动仪表开始采用这一国际标准信号制,仪表传输信号采用4-20mA.DC,联络信号采用1-5V.DC,即采用电流传输、电压接收的信号系统。
  补充:
   一.远传信号用电流源优于电压源的原因
   因为现场与控制室之间的距离较远,连接电线的电阻较大时,如果用电压源信号远传,由于电线电阻与接收仪表输入电阻的分压,将产生较大的误差,而用恒电流源信号作为远传,只要传送回路不出现分支,回路中的电流就不会随电线长短而改变,从而保证了传送的精度。
   二.信号最大电流选择20MA的原因
   最大电流20MA的选择是基于:安全、实用、功耗、成本的考虑。安全火花仪表只能采用低电压、低电流;综合考虑生产现场仪表之间的连接距离,所带负载等因素;还有就是功耗及成本问题,对电子元件的要求, 供电功率的要求等因素。
   三.信号起点电流选择4mA的原因
   4-20MA变送器两线制的居多,两线制即电源、负载串联在一起,有一公共点,而现场变送器与控制室仪表之间的信号联络及供电仅用两根电线。
以上来源于百度文库
电压的高低,在线径确定的情况下决定传送距离。

网友M:
0-10V等效为电压源,4-20mA等效为电流源,看看电压源与电流源的区别

网友N:
别管电压,这个是恒流源,负载电压跟着变化的,只要电流对了就O了

网友O:
一直以来就纠结这个问题,问别人都说是不用管电压的事!没有电压,那里来的电流啊?一直没明白怎么回事,也就不管了,只要保证正确接线就好了。看了上面几楼的解释,还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