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3):
富士G11怎么切换到用模拟量 电流来调速?急需。请知道的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富士G11怎么切换到用模拟量 电流来调速?急需。请知道的大神赐教。谢谢。

参数F01设置为2.

楼主:
F01已经设为2了,还需要什么操作吗?

网友B:
端子要接到电流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