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3):
有个朋友使用22千瓦的变频器驱动22千瓦的电机,烧了好几个变频器,是不是没有加制动电阻的原因?

网友A:
制动电阻是控制刹车的,是不是受谐波影响,要加滤波器。

网友B:
呵呵;22KW一般是不带刹车单元的,真要加电阻也需要先配个刹车单元;

网友C:
我们很少加制动电阻,就几台加。

网友D:
很少见到加的

网友E:
哦,看你电机运于什么场合,如果经常制动,那必须加。看是同步还是异步电机,同步那就要加封星了。以烧了几个变频器了,那设计电路值得考究 ,有电路图吗,大家来来分析分析啊。变频器接电机,有好多种电路,护保电路,过流,过压,过载,等。如果这些没考虑清楚的话,那就接着烧变频器吧,有钱就是任性啊

网友F:
制动不是必加的,和烧变频也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网友G:
我单位老车床改造,用37kw的变频器控制30kw的主电机,也没有加制动单元和电阻,减速时间稍微加一点,用着也没有问题,或许你负载重,加大一型号变频器试一下……还有变频器质量怎么样……

网友H:
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这和电阻关系好像不大!

网友I:
变频器加制动电阻是根据实际生产情况而定啊,变频器老烧毁是不是变频器型号选小了啊。

网友J:
也不是必须加的,看你的负载类型,是否需要制动

网友K:
要求快速制动的要加,升降机的上升下降要加,其他的感觉无所谓

网友L:
回复 网友B:
22KW的变频器现在一般都有内置制动单元,不需要外部制动单元、就算需要,大部分也只需要主动电阻即可;
不排除需要外部制动单元的可能性

楼主:
看来不需要加制动电阻,让客户参数调节一下!

网友M:
我们的都是自由停车比较多 都不用电阻

网友N:
起重提升必须加

网友O:
是不是经常重载启动

网友P:
老外的设备里都加,国内设备很少,这么大的电机,应该加上,或加制动,不能自由停车吧

网友Q:
还是要综合分析,烧掉是外部有问题,还是变频器设置不合理,保护不好,设计有缺陷。烧成这样了可以考虑换其它品牌看下。。。

网友R:
一般小功率的多不加啊

网友S:
我们用在旋切机上的7.5变频都加,这个是看场合不是看功率的。

网友T:
自由停车就不要加,减速停车尤其是急减速必须滴

楼主:
回复 网友N:
是的,经常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