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3):
有没有有芯片资料的

网友A:
按集成块上的标识搜索试试,或者提供进一步的信息,例如电路板用途等;亦可看看其周围电路。

网友B:
上网看一下,,,,

网友C:
据我推测,应该是一片电源IC

网友D:
电源IC
去网上查查

网友E:
这是什么板子呢

网友F:
板子上标什么符号?

网友G:
看不太清上面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