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图片移动

楼主(2016-03-13):
用组态王怎么实现如图片要求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呵呵
这个动画没玩过
咨询一下厂家看看
估计有点悬!

网友B:
是不是应该用里面“水平移动”命令语言(1-5)代表其中一个变量
if (1-5)>0
then (1-5)=(1-5)+10
else (1-5)=0
if 6>0
then 6=6+20
if 6>=(1-5)
then 6=6+10
else 6=0
再具体设置一个行走位置 没具体试过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C:
应该好做.你要先把自己的做来,问题再说.
考虑算法,再实现程序.

网友D:
用xArrow组态软件的话,我可以分分钟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其它软件不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