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6-03-13):
哪个高手;请指点三菱编程界面上,三条LD LDI.OUT指令的操作(输入应用)方法,来提高编程速度

网友A:
用键盘+鼠标的输入方法,要是想快捷编制重复的梯形图,可以使用复制粘贴的方法。

网友B:
你对速度要求这么快吗
点下鼠标的问题。快几秒钟也意义不大吧

网友C:
编程是要用心的,打得快不一定有用

楼主:
先辈说得对,我只不过想认识另一种操作方法吧了

网友D:
就这三条LD LDI.OUT指令的操作,用键盘不就好了。

网友E:
以前用三菱 台达 直接输指令  后用西门子就是鼠标托 超不习惯

网友F:
习惯了自然就快了 就像打字一样 当然首先是要思路清楚

网友G:
直接使用键盘输入就行,如果打字速度快的话。

网友H:
我一直都是直接打

网友I:
看回复所说,主要是个习惯的问题了,或者是适合自己的方法。

网友J:
直接输入就行了,编程需要那么快的手速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