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3):
我的电脑系统最近更换成win7   64位系统,现在准备安装西门子300编程软件,可怎么也不行?请教哪位大师提供一个安装链接。谢谢

另  我下载一个软件老是提示重启电脑,我按照方法删除 注册表中的文件,可我的电脑怎么也删不掉,怎么回事?请教各位老师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系统最近更换成win7   64位系统,现在准备安装西门子300编程软件,可怎么也不行?请教哪位大师提供一个安装链接。谢谢

另  我下载一个软件老是提示重启电脑,我按照方法删除 注册表中的文件,可我的电脑怎么也删不掉,怎么回事?请教各位老师了。谢谢

首先,你要确保你的Step7版本不低于V5.5 SP1.

其次,Step7在网上的下载点已经到达了泛滥的地步了。

最后,请以管理员权限去运行RegEdit。

网友B:
https://yunpan.cn/c32s23kPGYTFF  访问密码 d9a6

网友C:
硬盘根目录安装,再删除那个,别的基本没有什么

网友D:
一点安装包目录不能是中文 另一点要重启确实要删注册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下载安装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根目录那个位置?请指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行了regedit,进入找到了这个文件,可是怎么也删不掉,我也没辙了。我的软件版本都是5.5  SP3或以上的,电脑是win7  64位   旗舰版

网友E:
Step7版本不低于V5.5 SP1.就可以装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装了没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呀   我现在已经把软件找到5,5 SP4了都不行   老是叫重启计算机。我一没辙了,不知该怎么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安装时 还是提示重启  怎办?都急死了  我的电脑系统为win7  64位  旗舰版

网友B:
解决办法:

1、打开注册表

2、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项下的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数值名称,将他删除。

无需重启即可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行 怎么也删不掉  不知怎么回事?我运行regedit  exe进入的  ,删不掉的。不知这个文件在根目录那个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找到了C盘根目录的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文件,再手动删除,也删不掉,这下真没办法了

网友F:
那是你的系统有问题了吧

网友B:
楼主实在不行就重装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