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3):
Modbus协议的应用范围实在是太广泛了,不知道各位同仁都是怎么调试的

下面我以苍南流量计为例介绍一下我的方法

第一步,当然是先在流量计上设置好参数,ADD暂时不动,默认为23,Code设置为1,奇校验,BAU设置为3,波特率9600

第二步,用USB转串口,RS232转RS485的调试线接入到流量计的485的AB端子上,然后用串口调试助手,设置好对应的通讯参数后,往流量计发送标准Modbus访问代码
如果通讯是好的,流量计会有数据返回,这样就确定线路和流量计的设置没有问题

最后再使用PLC或者组态软件访问流量计

网友A:
楼主有串口调试助手使用说明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串口调试助手的说明没有,有一份ModbusRTU协议的说明,串口调试助手下发的指令都是标准的Modbus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附上我常用的一个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B:
谢谢分享 一直都是直接plc来

网友C:
下载来看看,个人认为PLC的难点还是在通讯

网友D:
说着简单,有时候很难找原因的

网友E:
看来串口调试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