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access为何从报警群组中添加点却出现空白?

楼主(2016-03-13):
点击“启动”点后出现
PS:类似于%PLUS这样的点操作指令在脚本编写中能不能从编写框图的右侧功能区选区,从哪选?
也就是右侧有“运行”,“关键字”,“函数”那样的选择区域中选择而不用自己写入?
PS的PS:WebAccess的窗口小部件很多,请问哪里有每个的详细介绍呢?

网友A:
您好,依次回复问题如下:
1. 添加报警群组中没有对应的点,多半是点属性中没有使能报警。
2. 所谓群组,有好几种,比如历史趋势群组,报警群组等等。大体意思都是一类相似功能点的合集,参考手册具体章节即可。
3. 窗口小部件没有说明。都是一些图形的组合而已,本身没有什么特殊应用方法。
这里有中文参考手册您可以下载看看
http://pan.baidu.com/s/1bipI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