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形码是如何写入PLC中的

楼主(2016-03-13):
现有扫描枪、s7-300PLC,RS232转PROFIBUS-DP总线桥 ,它们的组态接线懂的,,但是条形码中的数据是怎么写入到PLC中对应的地址,不知道PLC程序是怎么写,

网友A:
你的条形码扫描枪是什么数据传输端口?S7-300的又是有什么数据接收端口?
射频读写器是干嘛的?是读写非接触的卡片的吗?又是什么数据传输接口?因为数据传输接口的选择,会影响到通讯协议的使用和通讯指令的编制。

网友B:
都是通讯协议  先去理解通讯吧

网友C:
数据传输呀

网友D:
曾经做过一次300读迅宝扫描枪,很简单的,扫描枪通讯485,和300之间加一个485-DP的组态好直接读取接口数据移动到DB块里就行了

网友E(2021-11-15):
相关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