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3):
给大棚灌溉做的恒压供水控制柜,时间紧,昨晚给一个小朋友(快毕业的学生娃)手绘加口述了一下控制原理,晚上给我配了个小箱子,变工频用了一个空开居然还是40A的,电机是7.5KW的,也没给我加指示灯,做的挺粗糙的,但还能凑合着用,箱子厚度不够小伙子把一个底板裁了两个箱子组合了一个厚箱子,也蛮有才的。变频器是青岛科润的(是卖泵的人提供的,我只做控制)第一次用,打开感觉电路板挺粗糙的,估计性能也不咋的。今天到现场一试机报加速过流,加大加速时间、提高转矩补偿,都不行,最后打电话问厂家说是设置成无PG矢量模式但还是不行,厂家说是水泵肯定有漏电,我说新泵应该不至于吧,再说工频启动没一点问题啊,我说能屏蔽不?说这个型号的加速过流没法屏蔽。厂家让我换泵,说没有其他办法。折腾了半天最后想会不会是变频器到泵的电缆太长了,直接把控制箱拿到池底把变频器接到电机跟前居然可以使用(因为电缆是变通的胶皮软件电缆可能有十多米),最后把电缆尽量的缩短,把控制箱尽量靠近水池总算是OK了
总体感觉皮变频器性能不是很好,以前还真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现场的大棚是培育海棠的,听说最后是要架接苹果的

undefined

网友A:
估计变频器到马达的电缆线有三五十米长对吧,才导致变频器报警。

网友B:
楼主最后一张图片上的这种型水泵,放倒用,很快就会坏的。

网友C:
不知调载波频率有没有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十来米吧,最后裁得只有四五米了,就差把控制箱放到水池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后一张图片上的这种型水泵,放倒用,很快就会坏的。
这个是人家放倒了,其实我也确实不知道放倒行不行

网友D:
输出加电抗器也可以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调载波频率有没有效果?
这个没试,现在想来调的话也许会有效果,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加电抗器也可以解决的
是的,但是电缆也不是很长啊,以前用ABB的变频器电缆二十多米都没有问题,所以最初也就没考虑加电抗器,说是今天下午就要浇水,明天就要种种子了,我们这地方不是什么发达城市,电抗器估计是没现货的

网友E:
估计是电缆质量问题,导致压降大了,虽说是铜芯滴,杂质太多,20M电缆不算长!测量一下电缆直流电阻!

网友F:
潜水泵最好不要放倒,里面有油

网友G:
深井泵放倒用,呵呵表情,为啥没买普通潜水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电缆质量问题,导致压降大了,虽说是铜芯滴,杂质太多,20M电缆不算长!测量一下电缆直流电阻!
电缆是众邦的,不算差吧

网友E:
摸下电缆温度,你说的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查了好久,最后更换电缆,故障解决!唉,支持国产,希望国产也做好质量!

网友H:
小学时候天天读四个现代化 现在农业现代化的还是不多

网友I:
电缆也不算长啊,我们使用的三菱的,变频到电机都超30米了

网友J:
电抗器,直接用钢管绕线圈就行了!
临时应急我用6吋钢管绕6平方铜线做电抗器实际用过,电机也是7.5KW

网友K:
还不知道潜水泵不能放倒用;据2楼、12楼,普通型的可以放倒用吗,比如在水中。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抗器,直接用钢管绕线圈就行了!
临时应急我用6吋钢管绕6平方铜线做电抗器实际用过,电机也是7.5KW
学习了,因为线不是很长,所以以为变频器有毛病,后来把线裁短好了才意识到没电抗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潜水泵最好不要放倒,里面有油
这种泵是没有油的,是水冷的,倒放使用主要是转子扫膛,这种泵下端是石墨压力托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潜水泵最好不要放倒,里面有油
这种泵是没有油的,是水冷的,倒放使用主要是转子扫膛,这种泵下端是石墨压力托盘的
坛子里是高手如云啊,对潜水泵没了解过,不知道潜水泵可不可以无水运行,有没有机械密封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潜水泵最好不要放倒,里面有油
这种泵是没有油的,是水冷的,倒放使用主要是转子扫膛,这种泵下端是石墨压力托盘的
坛子里是高手如云啊,对潜水泵没了解过,不知道潜水泵可不可以无水运行,有没有机械密封
潜水泵不可以无水运行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深井泵放倒用,呵呵表情,为啥没买普通潜水泵
有点浪费啊。

网友N:
挺好的现场经验,学习了。

网友O:
楼主还有一个安全的问题啊 ,看配电箱里面是没有接地线吧,,当然变频器不能使用漏电保护器,但是接上地线还是应该有必要的,

网友P:
我给厂子陪个恒压供水,宿舍楼用的,井深120米,下泵到96米,电机45kw,电缆100没用电抗,杭州德力西的变频器,正常使用4年了。

网友P:
(陪)配字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还有一个安全的问题啊 ,看配电箱里面是没有接地线吧,,当然变频器不能使用漏电保护器,但是接上地线还是应该有必要的,
是的,没接地,一是电源线是四芯的没有地线,二是时间紧,临时用凑合着吧,不要笑话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给厂子陪个恒压供水,宿舍楼用的,井深120米,下泵到96米,电机45kw,电缆100没用电抗,杭州德力西的变频器,正常使用4年了。
你用的什么电缆?感觉这个变频器性能不是很好,我以前也没遇到这样的怪毛病

网友Q:
变频器输入端没有加滤波器,应当还有两个小继电器,一个24V开关电源,一个继电器控制正转,一个反转。

网友P: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给厂子陪个恒压供水,宿舍楼用的,井深120米,下泵到96米,电机45kw,电缆100没用电抗,杭州德力西的变频器,正常使用4年了。
你用的什么电缆?感觉这个变频器性能不是很好,我以前也没遇到这样的怪毛病
电缆是兰州众邦25平橡套潜水泵专用电缆,三根。

网友R:
这款变频器不咋地嘛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款变频器不咋地嘛
就是不咋的,很讨厌

网友O:
这么短的距离就报过流故障,不应该啊,五十米以上距离还有情可原,输出电抗器可消除部分电容,

电缆的分布电容太大了?变频的问题吧,楼主电机参数设置的都正确吧,,

网友S:
怎么像西北的样子

网友T:
大棚种什么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款变频器不咋地嘛
就是不咋的,很讨厌
参数应该是没问题的,也打厂家电话,他们说是水泵漏电,很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S:
怎么像西北的样子
就是西北

楼主:
引用 网友T:
大棚种什么的
海棠,是用来架接苹果树的

网友U:
潜水泵用不住,平放着,一个是泵轴受力不对,再有就是容易吸空干抽。

网友V:
对这种变频器质量表示怀疑,成本很低,利润很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U:
潜水泵用不住,平放着,一个是泵轴受力不对,再有就是容易吸空干抽。
一般我都是在底板单独挖一个较深的坑放置潜水泵

网友W:
又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