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IC元件?

楼主(2016-03-13):
请哪位大侠普及一下,这是什么元件?

网友A:
估计是排阻

网友B:
左边中贴片排阻,右边不知道是贴片电感还是电容?

楼主:
左边是阻排,可以测量出来的。16脚对其他脚都是2K,其他两脚间都是4K,估计里面集成了15个2K电阻。关键是右边的不知是什么元件?

网友A:
从电路板的标号来看应该也是排阻,这个是松下的。

网友C:
应该也是排阻。46欧?

楼主:
从标注看像是46欧,精度百分之五的排阻,但不是。测量另一块好板情况一样。希望高人能给出芯片功能或内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