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是有16路脉冲输出吗?

楼主(2016-03-13):
如图,我设置单脉冲输出时Y1并没有使用,我可不可以把Y1再单独当一轴使用呢?方向信号用Y15以后的输出点指定
,如果不行,那么是不是做不了大于8轴的系统了

网友A:
也就是只能输出8路高速脉冲,不过增加扩展模块未知

网友B:
这么牛8路!靠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