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送指令MOV疑惑

楼主(2016-03-13):
初学PLC(三菱的FX1S),很多不懂的,看书也没弄懂,求指教。
上面一个图比较简单,按三个输入,输出三个。
但是简化后用下面的mov命令,为什么刚好是输出移动4次,从X0到X3呢? 为什么不是从X0到X7或是更多呢?
难道是左边的6步的指令的要求,但是我点了这个6,却是改不动。
(这个是书上的例子,没有弄懂)
这个是用mov命令的梯形图,书上说用move所实现的功能和上图完全一样。

网友A:
6是指指令步的显示,你改它干嘛,这是自动生成的
还是我理解错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6是指指令步的显示,你改它干嘛,这是自动生成的
还是我理解错你的问题
我不是要改6,而是问为什么move就刚好移动4次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6是指指令步的显示,你改它干嘛,这是自动生成的
还是我理解错你的问题
我不是要改6,而是问为什么move就刚好移动4次呢
因为三菱公司的编程软件规定,K1代表4位数据,K2代表8位数据,并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6是指指令步的显示,你改它干嘛,这是自动生成的
还是我理解错你的问题
我不是要改6,而是问为什么move就刚好移动4次呢
因为三菱公司的编程软件规定,K1代表4位数据,K2代表8位数据,并以此类推。
哦明白了,k1我还以为代表1次呢
这些东西书上没有说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6是指指令步的显示,你改它干嘛,这是自动生成的
还是我理解错你的问题
我不是要改6,而是问为什么move就刚好移动4次呢
因为三菱公司的编程软件规定,K1代表4位数据,K2代表8位数据,并以此类推。
哦明白了,k1我还以为代表1次呢
这些东西书上没有说呀
三菱公司官网提供了软件的编程手册,可以翻阅并查询。
PLC的学习,并不能只看硬件使用和安装说明书,还要翻阅相关软件编程手册。

网友C:
不是移动,是传送;后一个图程序的运行结果,等效于前一个图。
已经理解了,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移动,是传送;后一个图程序的运行结果,等效于前一个图。
已经理解了,很好。
不过,这个k有时是常数,比如在计时器里,有时又是代表4,8,会不会搞糊涂

网友C:
不会,根据指令格式和其表达形式来。

网友D:
手册上有说明的。

网友E:
搞清楚寄存器  这个就很好理解。

网友F:
最好不要这样学,楼主所用的这种编程方式,在机器里面是基本用不到的,先从简单的做吧!,mov功能,只把他当做一般的数据传送就行了。

网友G:
K1X0  K1Y0这种是组合位元件,K1占4位,K1X0就是X0.X1.X2.X3。

网友H:
仔细看看编程手册吧 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不要这样学,楼主所用的这种编程方式,在机器里面是基本用不到的,先从简单的做吧!,mov功能,只把他当做一般的数据传送就行了。
那应该怎么学呢?

网友I:
前面的数字代表是程序语句的步数,软件自动生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不要这样学,楼主所用的这种编程方式,在机器里面是基本用不到的,先从简单的做吧!,mov功能,只把他当做一般的数据传送就行了。
那应该怎么学呢?
学习步进梯形图指令,学习运动控制指令,学习通讯编程指令等等等等。

网友J:
这个传送指令是将字传送到位组合,K1X0是X0/1/2/3组合K1Y0是Y0/1/2/3组合;上面的程序读输入X再输出到Y,下面的程序用传送指令将X0-X3状态传送到Y0-Y3,方法不同结果一样

网友K:
楼主:这里K1X0、K1Y0、K1M0等都是用4bit数字量表示一位BIN阿拉伯数字

网友L:
在编程手册上有详细介绍,K1是x0-x3。k2是x0-x7,依次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