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4):
plc输入统一接入npn或者pnp传感器对吗

网友A:
看plc端子是如何设计的.

网友B:
至少这样不会错,楼主用的什么牌子,什么系列啊

网友C:
不一定,也有分组的,看品牌。

网友D:
输入公共端如果只有一组的,那么就只能用统一的,三菱等大多日系品牌都是如此;
SIEMENS S7-200系列则是分组的,那么不同组可以分别接PNP及NPN,但同一组内应当相同;

网友E:
用过台达的,看S是接那个正极还是负极再来接传感器

网友F:
NPN、PNP信号了解就行了,不要拘泥于此,交流电输入信号就没有这个问题,直流电的输入信号也可以用继电器实现转换

网友G:
赞成4楼所说

网友H:
看看plc输入说明吧。

网友I:
有的PLC可以接成NPN或PNP,有的PLC只能接成NPN或只能接成PNP,如三菱FX0N/1N/2N只能接成NPN;三菱FX3G/3U、西门子200/smart系统列即可接成NPN也可接成PNP

网友J:
一台机器用同种型号为好,要不维护也是麻烦。

楼主:
我们用西门子的plc.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输入公共端如果只有一组的,那么就只能用统一的,三菱等大多日系品牌都是如此;
SIEMENS S7-200系列则是分组的,那么不同组可以分别接PNP及NPN,但同一组内应当相同;
正解 具体要看说明书!

网友L:
同一台PLC可以只能使用一种。目前使用的S7-200分别使用NPN和PNP

网友M:
最好是统一的 这样使用方便不受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