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4):
四方E550参数中,F0.09是调制方式,有异步调制和同步调制方式可以选择,说明书中也没有过多的解释,请问这两种方式有什么不同?

网友A:
F0.09是调制方式,,,那就不是指的是电机类型了,,不大明白,,等待下面的高手

网友B:
既然说的不是电机的同步与异步,那就直接咨询制造商了。解铃还须系铃人嘛。

网友C:
不是电机的,还有什么呢

网友D:
建议问问厂家!

网友E:
让我猜猜:同步调制---与输出频率协调调制,异步调制---调制为固定方式,或分段固定方式,与输出频率无关

网友F:
應該是同步電機 及異步電機 兩者調試方法不一樣 尤其在高速 當然須提供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