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4):
科威的外观 看主板像是科威的。
看型号以为是晶体管输出的,打开看是继电器输出的。
开始用三菱的电缆连接不上,拆开看是232口的。做条电缆通讯正常了。

网友A:
山寨品而已;

网友B:
好多高级功能是做不到的。

网友C:
比较简单的工程可以用的,毕竟价格很低

网友D:
又见山寨

网友E:
不知是什么情况,还有一串字母MITSUBISHI。

网友F:
钢铁锅  含着泪喊修飘过

楼主:
功能什么大家都比较清楚,普通应用。坏了,不修了。换了一个三菱fx3sa的

网友G:
CPU-5.PCB第五代了?

网友H:
貌似是黄石科威的PLC?听说这家号称兼容三菱FX系列PLC,自己的PLC可以用三菱编程软件也可以用自己的编程软件!好像在FX2N基础上有所创新,比如增加了MODBUS

网友H:
引用 楼主:
科威的外观 看主板像是科威的。
看型号以为是晶体管输出的,打开看是继电器输出的。
开始用三菱的电缆连接不上,拆开看是232口的。做条电缆通讯正常了。
三菱FX系列的编程口物理层都是RS422的,这个是RS232?

网友I:
正宗山上来的货。

楼主:
是232的编程口

网友J:
不就是科威的吗?MC51的CPU吗?

楼主:
科威的不是打这样的型号

网友K:
用什么软件的

网友L:
防就防了,还搞个三菱的名字在上面,三菱正在想着大家呢。

网友M:
简单功能可以满足就行毕竟便宜嘛

网友N:
连这个也山寨啊  无语了啊

网友O:
正宗山寨

网友P:
引用 网友F:
钢铁锅  含着泪喊修飘过
海阔天空都出来了

网友Q:
这个可以算是A货吗?

网友R:
做一搬控制可以的、

网友S:
这他娘的仿造的怎么那么多,上次买个继电器的,给发个晶体管的。还有一个点是坏的,外壳是全新。

网友T:
用三菱软件打开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