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变频器驱动波形

楼主(2016-03-14):
伦茨EVF9326变频器对照模块BSM50GD120N2-B10的驱动管脚位置测得模块上半桥波形如图大家看下能装模块试机吗?

楼主:
下桥波形

网友A:
论坛里有个高手修过,不过你的图,一是反的,二你能不能把时间调大点,看多一点波形啊,不是只看一个。

楼主:
重发 上半桥波形

楼主:
补充说明下,上半桥电压2正1负,下半桥电压2负1正

网友B:
这样还是不好鉴别,最好把坐标系放在一起的波形。比如上下半桥的波形放在一个坐标系李,起码能看出来是不是有短路问题呀。也就是有没有环流。

网友C:
楼主的图片真的够扣的,最好把示波器全拍下,这样大家也看的清楚啊,另把时间调成100us试试

网友D:
这样看不到死区,双通道上下放在一起,看有没有死区

网友E:
3楼第一个图,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F:
波形有蛮好,应该没有问题。一般这种情况下我都是先外接模块,加直流24伏试机。

网友G:
波形有点看不懂,请问波形X轴上方波形电压幅度是多少,X轴下方波形的电压幅度是多少,一般X轴上方波形幅度不超过20伏为好,下方波形幅度不超过10伏。最佳上17.5V,下7.5V。波形上沿与下沿比需是直线,不能有凹陷或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