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4):
目的,恒压供水,通过PLC内部PID指令控制变频器运行。
问题是有两种方案,
第一种:使用模拟量输入/输出混合模块,利用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想必也是大家经常用的。
第二种,不配置模拟量输出模块,使用通讯直接写入变频器实时频率,就不知道这样做的效果如何?
当然两种方案都需要将压力变送器信号接入模拟量输入模块,区别是,后者不需再配昂贵的模拟量输出模块,而且不止一路,一般小型PLC模拟量模块都只有一路输出的。
请用过的朋友给个建议

网友A:
做过恒压供水都是直接用的变频器PID。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需要在触摸屏上设置PID参数,显得方便一点,所以要用PLC的PID

网友B:
用PLC与触摸屏无非就是显得高大上一点,其实现在的变频器都有PID功能,像ABB的也可以把压力等有数显示在面板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在触摸屏上设置PID参数,显得方便一点,所以要用PLC的PID

触摸屏可以直接与变频器通讯,所以如果从节约成本考虑,PLC也可以省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设备上用的PLC,恒压供水只是其中一个控制,你的意思是通过触摸屏直接设定PID参数?

网友D:
PID在PLC中完成,用MOUBUS做通讯吗?既然那样,输入模板也不用了,PLC读取变频器的模拟输入就是了,压力接入变频器输入

本身如果压力控制的实时性不是很强,那样用PLC的输出做个频率输出,给定变频器,变频器的速度给定选择UP .DOMN,功能,,
应该也凑活吧,,

网友E:
恒压供水控制器搞个更方便,程序也不用编了;价格也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E:
简单是简单,针对少数可以。
如果有10路PID控制呢,在控制柜门上安装10个PID控制器吗?

网友F:
7楼说有对,有现成的恒压供水控制器。

网友G:
这个不用怀疑。采用PLC通讯控制变频器做恒压供水,一点问题也没有。而且通讯控制才是“正道”。模拟量端子控制信号的噪声很不好解决,而通讯是数字给定,给多少就是多少,不会产生信号纹波问题。用了就知道,特爽。

网友H:
既然是恒压供水,PID需要经常改变吗?
比如10路变频器控制恒压,想必是10个个体独立的恒压控制(还没见过二个以上的变频器电机在一个管路里同时工作),有10个压力传感器。

触摸屏改变PID,还是改变工作目标压力?不论改变那个,都可以做到,只是你一定要求PID的运算由PLC去做吗? 有点累,为什么不让变频器自己完成PID运算?

按照楼主的思路,可以这样做,传感器接入变频器,关闭变频器的PID,PLC读取压力值,依据事先给的各种参数进行PID运算,得出频率值再传给变频器工作。

如果改一下,传感器接入变频器,打开变频器的PID,PLC控制变频器启停等逻辑控制,触摸屏给定/显示各种参数(比如PID参数,目标压力,最小,最大,报警等压力)。
这样是不是简单丰富很多?

网友I:
做通讯当然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既然是恒压供水,PID需要经常改变吗?
比如10路变频器控制恒压,想必是10个个体独立的恒压控制(还没见过二个以上的变频器电机在一个管路里同时工作),有10个压力传感器。

触摸屏改变PID,还是改变工作目标压力?不论改变那个,都可以做到,只是你一定要求PID的运算由PLC去做吗? 有点累,为什么不让变频器自己完成PID运算?

按照楼主的思路,可以这样做,传感器接入变频器,关闭变频器的PID,PLC读取压力值,依据事先给的各种参数进行PID运算,得出频率值再传给变频器工作。

如果改一下,传感器接入变频器,打开变频器的PID,PLC控制变频器启停等逻辑控制,触摸屏给定/显示各种参数(比如PID参数,目标压力,最小,最大,报警等压力)。
这样是不是简单丰富很多?

你说的最后一条,我也这样想过,但是我需要在触摸屏上显示压力变送器的压力,如何办到?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多谢版主的热情回答,让我一下信心满满。
只是我们做设备的,变频器的品牌经常由用户决定,如用通讯控制,是不是得每个品牌写一道程序?

网友H:
回复 楼主:
通过通讯读变频器里的数据呀

楼主:
回复 网友H:
会不会有点绕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的热情回答,让我一下信心满满。
只是我们做设备的,变频器的品牌经常由用户决定,如用通讯控制,是不是得每个品牌写一道程序?
那是当然的,你可以积攒各个通讯格式的PLC程序,再遇到就很简单了

楼主:
多谢大家的回答,暂定方案:
PLC配置模拟量输入模块,因还有其他模拟输入
PLC通过通讯控制变频器频率,读取变频器参数,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启用端子二线制控制变频器运行较为稳妥。
大家以为呢?

网友H:
回复 楼主:
可以,只是成本可能高一些。

网友J:
触摸屏用宏指令直接写入变频器

网友H:
回复 楼主:
绕吗?反正你要读取变频器里的参数,顺道读一些压力就是了。
可能还是你习惯原来的方式,毕竟用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触摸屏用宏指令直接写入变频器
如果触摸屏与变频器直接通讯当然简单,PLC选的级别高点也不难。

网友J:
回复 网友H:
成本太高了

网友H:
还可以选变频器带PLC的那种变频器,用触摸屏联起来,只是成本要综合考虑才划算。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成本太高了
怎么高?

网友K:
效果一样,放心使用。

网友L:
回复 网友J:
10路pid.一个plc一般做不了吧。
触摸屏直接和变频器通讯,有些比较容易

网友M:
现在的变频器都有这个PID功能了
没这么费事吧!

网友N:
省去PLC用远传压力表直接接变频器就行了。省钱省事省心

网友G:
回复 楼主:
是呀,这个就没办法了,所以说,尽量选择一个品牌的,程序就相对固定了。不用总是变来变去的。

网友O:
 一般为了经济考虑只用变频器本身的简单PLC设置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P:
第二种没问题的

网友Q:
不过某些行业 就不行

网友R:
猜测有一个方案觉得可行:
10个压力变送器+10台变频器+(触摸屏用RS232直连PLC),组网RS485总线通讯系统,也就是才21台终端,但是需要选购变送器和变频器都支持RS485的通讯,价格可能贵一点。

网友S:
现在国产变频器很多都支持MODBUS协议,用PLC或者触摸屏直接与变频器通讯控制压力值与读取实时压力值电流电压等数据,压力变送器直接进变频器做PID,变频器的启停可以用通讯做也可以用端子台控制,个人觉得用端子台控制更安全一些,因为怕有时通讯出问题。

网友T:
还是通讯控制变频器好,变频器启停用开关量。

楼主:
回复 网友T:
恩,正准备这样干

网友U:
第三种方案:用电接点压力表配合变频器的开关升降调速功能,无需PLC也凑合。

网友V:
作为一个通讯上的菜鸟,还是觉得点对点好。维护方便。通讯有时都不知道怎么去下手查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V:
主要是方案,再难实现的问题都可以克服,何况只是通讯,正准备写通讯库指令,以后换变频器只要改下地址就行

网友W:
回复 楼主:
pid无需经常修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