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4):
最近更换照明表,遇到个很简单的问题,旧穿心式电流互感器,上面有三栏变比表示,一匝150,二匝75,三匝50;然后又有一组额定变比,比如150比5,或是75比5。

问题来了,写个额定150比5,穿两匝,比较好理解,就是75比5。

可是遇到额定75比5的,然后三栏变比表示如上面一样。穿两匝,这变比到底算多少呢?

网友A:
那就要看你穿几匝了,你不是说得很明白了吗

网友B:
你这个穿两匝,额定变比是75比5。

网友C:
就看你穿几匝了啊 都有对应的变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看你穿几匝了,你不是说得很明白了吗
额定75比5,穿两匝,原来是按75比5记的。
可是如果这样,额定写着150比5,穿两匝,还是75比5,这样额定值的意义在哪里呢?
如果是额定75比5,穿一匝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看你穿几匝了,你不是说得很明白了吗
额定75比5,穿两匝,原来是按75比5记的。
可是如果这样,额定写着150比5,穿两匝,还是75比5,这样额定值的意义在哪里呢?
如果是额定75比5,穿一匝呢?
额定150/5穿一匝,那么穿2匝就是75/5。额定就表示最大电流,总不能150/5的穿半匝变成300/5吧,半匝没法穿啊

网友D:
而定75比5的,就穿一匝背,就被在穿n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而定75比5的,就穿一匝背,就被在穿n匝了。
可是,上面一栏提示75比5应该穿2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看你穿几匝了,你不是说得很明白了吗
额定75比5,穿两匝,原来是按75比5记的。
可是如果这样,额定写着150比5,穿两匝,还是75比5,这样额定值的意义在哪里呢?
如果是额定75比5,穿一匝呢?
额定150/5穿一匝,那么穿2匝就是75/5。额定就表示最大电流,总不能150/5的穿半匝变成300/5吧,半匝没法穿啊
额定75比5,上面栏提示75比5穿2匝。要是穿一匝呢?怎么算!

网友E:
不知有不有楼主所说的情况,可以给个图片或摘抄资料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看你穿几匝了,你不是说得很明白了吗
额定75比5,穿两匝,原来是按75比5记的。
可是如果这样,额定写着150比5,穿两匝,还是75比5,这样额定值的意义在哪里呢?
如果是额定75比5,穿一匝呢?
额定150/5穿一匝,那么穿2匝就是75/5。额定就表示最大电流,总不能150/5的穿半匝变成300/5吧,半匝没法穿啊
额定75比5,上面栏提示75比5穿2匝。要是穿一匝呢?怎么算!
穿一匝肯定是150/5吗,150也就是最大电流

网友F:
150除以根数就是变比

网友G:
最大电流要选好

网友H:
标示得这么清楚,你还不能理解就说不过去了。

150/5、75/5、50/5,这些都是变比,倍率分别表示30倍、15倍、10倍。

而一匝150、二匝75、三匝50,分别指150/5时穿心一匝,75/5时穿心二匝,50/5时穿心三匝,就这么简单,还有什么不理解的呢?

如果遇到额定75比5的,而后三栏变比表示如上面一样(指一匝150、二匝75、三匝50的标示不变),那么穿两匝的话,这变比仍然是75/5不变。

网友I:
你已经弄明白了
按照你的思路没错!

网友J:
150\5是一次穿心,75\5是两次穿心,50\5是三次穿心。穿心不同,互感器的倍率也不同啊。

网友K:
回复 楼主:
穿一匝就是150比5!跟穿2匝75比5是一样的!

网友L:
13楼讲的很明白  其实这个完全看你选的电流表是150/5 75/5 50/5,选好电流表再穿匝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标示得这么清楚,你还不能理解就说不过去了。

150/5、75/5、50/5,这些都是变比,倍率分别表示30倍、15倍、10倍。

而一匝150、二匝75、三匝50,分别指150/5时穿心一匝,75/5时穿心二匝,50/5时穿心三匝,就这么简单,还有什么不理解的呢?

如果遇到额定75比5的,而后三栏变比表示如上面一样(指一匝150、二匝75、三匝50的标示不变),那么穿两匝的话,这变比仍然是75/5不变。
我其实想知道的,不是说变比到底多少才对,我只是想求证一下,是不是额定值75比5的互感器,一定要穿两匝,准确度才符合要求。

或者说,只有穿两匝,互感器铁心的磁通才达到要求?

如果穿一匝,准确度会有影响?

否则,额定值是75比5,要穿两匝说不过去啊!

网友M:
看看你要选择的电流表,是多大的。

网友N:
互感器一匝两匝三匝是为了配合各种规格的电流表使用的。如果你配50安的电流表。就穿三匝。

网友O:
估计楼主有点儿晕了!150/5,变比是30*1。二匝变比是30*1/2,三匝变比是30*1/3,N匝变比是30*1/N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其实想知道的,不是说变比到底多少才对,我只是想求证一下,是不是额定值75比5的互感器,一定要穿两匝,准确度才符合要求。

或者说,只有穿两匝,互感器铁心的磁通才达到要求?

如果穿一匝,准确度会有影响?

否则,额定值是75比5,要穿两匝说不过去啊!

任何的电流互感器,厂家设定要穿绕多少匝这是固定不变的,你改变了,那它的变比也就变了。

所以,厂家在生产电流互感器时,就给你定下规矩,你想用75/5,就穿心绕两匝,如果你不听,非绕一匝的话,那么对不起,你变成了150/5的电流互感器了。

至于厂家在设计生产时定下的规矩,那是他的事,你管他那么多干嘛。一个本来穿绕一匝的1000/5电流互感器,厂家应客户需要,定下额定电流500/5穿心绕两匝,你能说他错吗?

因此,你只要掌握电流互感器的变比原理,不管厂家如何标示,照做就可以了。你按厂家的要求去做,准确度肯定有保证!

网友P:
楼主其实被“额定”两字搞晕了,额定75比5和三栏变比表示一匝150,二匝75,三匝50是两码事,直接对应穿线匝数就是了,跟额定没关系

网友Q:
看楼主已经自己能解答了,只是不太确定

网友R:
楼主估计是自己把自己绕晕了,简单点吧

网友S:
互感器本身都说清楚了:一匝150/5,2匝75/5,三匝50/5了

网友T:
看电流表比率

网友U:
穿2匝不好算, 那你就穿3匝或1匝吗。不能那样固执。

楼主:
就是这个了,怎么算呢?

楼主:
刚刚没图,现在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