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4):
变频器运行当中出现短路保护,停机后显示“0”,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那就在启动运行一下,看看是否还是报短路?如果是,就去检查短路问题。如果否,就在观察一下。

网友B:
你是什么变频器?故障自动复位?

网友C:
什么变频器,再来一次

网友D:
把电机线拆了,看看能起不。

网友E:
换一个电机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非常感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解决了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F:
只要是进线塑壳断路器没跳闸,就拆除电机线,启动试一下,,如果有问题变频器会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