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电容?

楼主(2016-03-14):
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A:
是贴片电容吗?白色的除不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插的,你遇到过这种吗?

网友B:
贴片钽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有两个脚插的哦哦,可不可以用多大电容代换?

网友C:
然道是0.1的?

网友D:
用电解电容代换。

网友E:
用在什么电路的,要求不高就找个替换算了!!

网友F:
 看不清楚型号啊

网友G:
直插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