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4):
森兰SB60G之前在客户那里报警OU过电压,故障时直流母线电压达到700V+,拿回我们这里一切又是正常的,减数60S时间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带模块供电380V制动单元没有电压维修过的大侠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A:
减速60秒也要看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B:
你要看变频器显示的母线电压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故障时母线电压700V+,在我这边又是好的520V,而且我还带了7.5KW的电机变频器是7.5KW的,只是没有它工作时的负载重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数我没动过,是他们之前就使用的这个参数

网友C:
回复 楼主:
负载惯量大,输入电源电压偏高,再查查。

网友B:
‘故障时直流母线电压达到700V+’是测得?还是FC11的值。

网友D:
什么负载?

网友E:
700V已经太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变频器监测显示的,故障的时候我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