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4):
第一次接触软启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用的380V11KW国产森岛变频器给软启动供的电,主板上还供了220V,还是报警NLP,NLP故障代码为未通电,用来通电的变频器报警过流

网友A:
可控硅查一下有没有坏或是触发电路没给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接触软启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用的380V11KW国产森岛变频器给软启动供的电,主板上还供了220V,还是报警NLP,NLP故障代码为未通电,用来通电的变频器报警过流
怎么是变频器给软起供电?,又是过流?NLP就是交流电没有检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我跟师傅学的时候,他遇到西普的软启动就拿个1.5KW的科润变频器给软启动供电都行,难道说我这个供电不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查了 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