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4):
各位大师:信捷XC3用DRVI指令怎么实现伺服电机正反转?我要点动的程序,谢谢!急用。

楼主:
补充说明:按正转按钮电机正转,按反转按钮反转;

网友A:
按钮通了就转,点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实现,求例子

网友A:
drva指令前面条件是个点动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