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4):
我这有台明电变频器型号VT230SE-011HA 维修时我把6片PC929 光耦 9脚和10脚短接 。装模块试机时 我把下桥臂的9脚   10 脚短接线去掉打运行正常。 我拆上桥臂时拆任以一个短接线就报PM-3  故障。 短接上打运行 测P对u  v  W 265V     N对u  v   W  265V   . 现在上桥臂三根短接线就是拆不掉。请各位老师给予技术支持。先谢谢了

楼主:
上桥臂3路  9脚外围的电阻测量对比过 都正常

网友A:
查一下上桥各组供电,原始故障是什么问题。

楼主:
上桥臂个组供电24v   原始故障报PM-3   经查下桥臂有一批片929  光耦有问题   更换后出现此现象

网友A:
最好测一下6路驱动波形, 你测的PN对UVW电压是50HZ吗?

楼主:
变频器已修好    VT230SE 和VT230S 驱动板不能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