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帮忙

楼主(2016-03-14):
原30KW直流电机的国外测速发电机坏了,60V/1000转,现能用国产的110V/2000转的替代吗?先谢了

网友A:
也应该可以,但直流参数得设一下。

网友B:
输出信号一样?
改参数或者做电压转换.

楼主:
多谢二位师傅指点,今天上午我查了一下接线图,测速电机输出的直流信号串10K电阻、串5K电位器,串1K电阻形成回路,电压引出端为电位器中间端,此端与测速的0端作为反馈电压,偏差应该能通过电位器的调节弥补,不知行不行?

网友C:
电压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