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4):
最近来了几台丹佛斯的变频器,有两个控制板报8OOT什么意思啊??说明书查不到啊??有知道的说说

网友A:
boot 引导 这是要刷程序了吧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额,上电显示Boot,所有信号灯闪烁

楼主(2016-10-05):
回复 网友B:
更换控制板,没有好的办法的

网友C(2017-10-15):
boot 刷过存储器,还是不行,,,,
但是把好的CPU板上的存储器拆除,也是会显示 boot
还是没找到原因
楼主找到了吗?

网友C:
vlt2800系列  boot 好几块呢

网友D:
驱动板上的树立的小板子要更换,或者小板子存储块子要重新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驱动板上的树立的小板子要更换,或者小板子存储块子要重新刷。
小板,一台好的2855,换上显示boot的故障板,还是显示boot,刷过存储,还是一样显示boot

网友C:
请问,小板坏,也会显示boot??
咸老师说,报err37的,很多是小板软件故障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