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4):
请问三相四线中的中线和接地线的区别?还有设备上接的三相四线电那根中线怎么接?

网友A:
三相四线没有地线,只有零线。有地线和零线的三相电源,称之为三相五线制。
三相380V电源中,地线和零线的其中一个区别,就是:地线是防止设备漏电导致人身触电身亡的保护线;而零线则是为了提供220V的电源电压而存在的。

网友B:
若是TN-C系统,则保护线和中性线共用(PEN),设备金属外壳可采用接零保护,但同一供电系统必须统一,PEN线需做必要的重复接地。
为防止错误,公用变压器供电系统,通常不采用TN-C系统。

网友C:
中线是变压器中性点,标记为N,地线则标记为PE。三相四线制中的中线标记为PEN,它兼有地线与中性线的双重作用。

网友D:
具体的可以在网上找 相关的资料看下 还是比较详细的!

网友E:
零地共用

网友F:
那是不同的线,当然有时可以接到一起.

网友G:
一个是零线,一个是地线,安全用的

网友H:
三相五线的PE是地线,N线是零线。所以不要混淆了呦。三相四线制的PE和N是一颗线,所以不太好办了。保护接地别电人就行了,对电子设备的接地保护就不是很好呦。

网友I:
问题涉及到低压供电方式了。一大部分电工对接地线概念还不是太清楚!严格来说,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电气设备外壳(正常运行不带电金属)只允许采用保护接零!而不是接地!三相五线有独立的PE线,(TN-S)三相四线的(TN-C)零线,保护线是一根线,PEN! 外壳接地(大地),只适用于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的,设备外壳接大地,是十分不安全的!

网友J:
楼主1说得很正确啊。

网友K:
回复 网友C:
正解

网友L:
不知楼主问题针对什么,问题可深可浅,深可以追溯到配电的源头,配电的几种方式TT/TN,浅的话就是电工基础中性线和接地线的概念了。不知如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