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问题

楼主(2016-03-14):
 我处现有台燃烧机,温控器模拟量控制一台变频器,温控器超温报警时停止变频器。

现在要改成温度超温和低以设定温度是都能变频器停下来,

请大大看下,我要用什么类型的温控器了,(希望能提供资料查阅下)

网友A:
用RKC数显吧,有你需要的功能

网友B:
用带上下报警的,也许正在用的就有这功能
问一下,低于设定就停,不最大点改动还能玩呀吗?

网友C:
变频器是驱动风机来送风进行燃烧的吧,如果对控制精度有一定的要求,可以使用PID功能进行控制,这样的控制系统更加复杂一些。

网友D:
楼主现用温控器型号?
现在很多温控器都模块化的,也许加个模块改动下就好了。

网友E:
你温控器上有没有这个上下限开关设置啊

网友F:
温控表都有上下限功能,如果没有就要换温控表可以了

网友G:
有两个报警输出的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用来送风的。用来送料的

网友H:
你可以问问汇帮科技,他们那边可以定制的。有数字量输出也可以变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