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也没查到,请问各位前辈,这种AB变频器报警复位键是哪个?

楼主(2016-03-14):
网上也没查到,请问各位前辈,这种AB变频器报警复位键是哪个?假如要复位,该按哪个键?

网友A:
产品侧面粘贴有铭牌标签,按详细型号去官网搜索使用说明书了解才是正道。

网友B:
关机重启就可以了吧

网友C:
红色键吧,你试试,看中不中

网友D:
关机重启对什么变频器都有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红色键吧,你试试,看中不中
和般都是这样,要么有专门的复位键,要么就是停止

网友F:
重启最好把

网友G:
esc 我们也有用这个40的……再不行就断电

网友H:
断电行吗?

网友I:
欧洲品牌变频器故障后都默认要重启才能复位,为了安全考虑。
当然也可以修改为按键或端子复位的

网友J:
应当有控制端子可以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