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5):
昨天在油田下面一个集气站用电笔测量,三相电有一相不亮,零线反而亮了,那万用表测量三相正常,三相对零也正常;怀疑电笔故障,换一个站,测量三相电,电笔又正常了,电笔是世达灯管式的,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怎么确定是零线而不是相线呢?

网友B:
是不是电笔测得那一相接地了

网友C:
2楼说得对,不亮的那相接地了

网友D:
还有这种事情啊?

网友E:
遇到过好几次了,单相接地

网友F:
油气站哦,接地了没保护多可怕?

网友G:
那你用你原电笔再去测试一下看看呢

网友H:
空气开关检查一下,单相接地还没有跳

网友I:
应当如2楼所说,在论坛上见过讨论;应当是中性线没有接地的系统。

网友J:
是不是漏电又没接地。

网友K:
我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是中性接地的系统, 问题出在有一相点与金属套管短路了,这相电与地面没有电压差或者说电压差很小,所以用试电笔测不出来,但是这相电不仅与零线电压正常,而且,你站的地面也与供电变压器的接地点有电压差,也就是说,测零线会显示有电。

网友L:
你带载试试呢。

网友M:
这是特种行业的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一相接地后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N:
TT系统是浮地的,楼主知道吗

网友O:
相线接地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昨天在油田下面一个集气站用电笔测量,三相电有一相不亮,零线反而亮了,那万用表测量三相正常,三相对零也正常;怀疑电笔故障,换一个站,测量三相电,电笔又正常了,电笔是世达灯管式的,这是为什么呢?
后来这个站,万用表测量正常吗
也许电笔零食饿了,
这二个站电路不一致

网友Q:
矿山井下和一些易燃易爆场所会用中性点不接地配电系统,单相接地可以短时间运行,不会保护跳闸,这种情况下测量零线就显示有电,接地的那一相就电笔不亮。
这种系统应该有接地检测装置的,单相接地应该报警但不动作于跳闸。

网友R:
引用 网友Q:
矿山井下和一些易燃易爆场所会用中性点不接地配电系统,单相接地可以短时间运行,不会保护跳闸,这种情况下测量零线就显示有电,接地的那一相就电笔不亮。
这种系统应该有接地检测装置的,单相接地应该报警但不动作于跳闸。
分析的很到位,赞一个

网友S:
电笔神经了

网友T:
单相接地,要加保护啊。

网友U:
接地要好好查查

网友V:
用万用表测量比较准确啊。

网友W:
还有那样的啊,又涨见识了!!

网友X:
   三相四线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当有一相接地时,就会出现用测电笔测试三根相线有一相不亮而中性线反而亮灯的情况。此时用万用表测试三相电压都是正常的。
   自己在二十年前遇到过此类故障。

楼主:
三相正常,因为我的设备有电机,并且装有漏电,而且漏电工作正常!

网友Y:
楼主确认万用表和电笔测量是同一个位置吗?有时一相火线断开或接触不良,零线有感应电电笔会亮的,会不会万用表测量断线那相时是在断线的电源侧所以都正常,电笔测量时是断线的负荷侧

网友Z:
难道那一相与你同电位。

网友AA:
那一相接地了

网友AB:
三相四线中性点接地不好,当有一相接地时,就会出现用测电笔测试三根相线有一相不亮而中性线反而亮灯的情况。此时用万用表测试三相电压都是正常的,本身是中性线为参考点。结果是火线接地成为参考电啦。注意碰零钱有电,换个灯泡也要把零钱拆开

网友AC:
学到一个技巧,以前还没看到过。

网友AD:
引用 网友Q:
矿山井下和一些易燃易爆场所会用中性点不接地配电系统,单相接地可以短时间运行,不会保护跳闸,这种情况下测量零线就显示有电,接地的那一相就电笔不亮。
这种系统应该有接地检测装置的,单相接地应该报警但不动作于跳闸。
分析的透彻,学习了

网友AE:
其中一相的保险丝烧了。

楼主:
保险正常!带负载也正常工作!可是漏电为什么能正常工作呢?

网友AF:
引用 楼主:
保险正常!带负载也正常工作!可是漏电为什么能正常工作呢?

因为接地的那一相是在漏电开关的前面,所以漏电开关不会跳闸.

网友AG:
应该是单相接地了

网友AH:
你说的是特种用电场所。如11楼所讲应该是点对地故障。

网友AI:
零线亮灯遇见guo
但是相线不亮还正常的没遇见过!

网友AJ:
建议用万用电表测量电压,一般电笔测量容易误判。

网友AK:
正确地说闹鬼了

网友AL:
电笔坏了吧

网友AM:
用万用表检测最好不过了。

网友AN:
不是换了一个站就正常了吗?那再回到原来的情况再看看呢?而且发现问题后,可以再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呀。

网友AO:
电笔这玩意 我是不信了

网友AM:
是不是用零线改接相线了。

网友AP:
单相接地不跳,从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