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适配器怎么拆开

楼主(2016-03-15):
如图,没螺丝怎么拆开,插在插座里输出没电,正常吗?

网友A:
锤子伺候。
要不钢锯慢慢锯开。

网友B:
撕开标签看有没有螺丝

网友C:
有的电源适配器是一次性封装的,厂家使用胶水进行粘贴的,楼主自行想办法解决。

网友D:
只能撬开咯

网友E:
有的是用胶水封装的,慢慢撬吧

网友F:
这种基本就是一次性,暴力吧

网友G:
沿中间缝慢慢撬,标签底下可能有一螺丝

网友H:
实在不行就用锤子解决

网友I:
看一下标签下有没有螺丝,如果没有就撬一下试试,撬不动就是粘住了只能破坏了。

网友J:
慢慢翘吧。以前弄过一个也是胶水密封的。小心点就可以了。

网友K:
美工刀片加钢丝钳沿缝敲一下,修理完了上 502 或者 3M 胶水,胶水干了周围刮一下就 OK 。

网友L:
大家的想法都很好,就没想一下花这么多时间可以值多少个这样的电源了

网友M:
这种一般是用超声波焊接或是用胶水粘的,撬不开的话就用锯条锯开算了。

网友N:
小刀,句子,改锥等撬开吧。

网友O:
'只能一点点慢慢撬开了,别无它法,这东西现在都是一次性的没有维修价值,还是丢弃吧。

网友P:
楼主你用在标签上摸摸看,很多螺丝都是在标签下面藏着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楼主你用在标签上摸摸看,很多螺丝都是在标签下面藏着的
这个可以看下,用手摸下,实在不行揭掉标签看看。。。

网友R:
先放冰箱冷冻室冻一下会好拆点。

网友S:
是不线断了,也不见得是电源问题。

网友T:
暴力拆解

网友U:
超声波压合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M:
这种一般是用超声波焊接或是用胶水粘的,撬不开的话就用锯条锯开算了。
我以前做过这种超声波焊机呢

网友W:
标签弄开,可能有新发现,楼主试下。

网友X:
现在很多这种超声波压接的电源,貌似我以前还操作过这种机器呢。这个电源很难拆的,就算拆开后也很难看了

楼主:
标签下面没有螺丝

楼主:
锤子咋了我要陪的

网友Y:
暴力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Z:
基本拆开后没有恢复的可能。暴力来吧

网友AA:
用钢锯片延接缝锯开就是。

网友AB:
智商压制,肯定标签下
广州市金矢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进出口权的高新技术企业,近十年来致力于研发,生产
和销售复合(混合)式开关,智能电子灭弧器,晶闸管开关,补偿滤波元器件及系统集成等产
品,拥有十多项核心专利技术,产品遍布海内外。
    公司主要产品有:复合接触器,复合开关,复合继电器,晶闸管开关,电子灭弧器,电抗器,补
偿滤波电容器,补偿滤波组件,无弧交流接触器,无弧直流接触器,真空接触器,功率因数控制器
等工业控制产品。
   公司研发的电子灭弧技术,晶闸管开关控制技术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拥有多项核心专
利技术,完全知识产权,不但体现在产品出众的技术性能指标上,而且在恶劣工作条件下具
有极高的牢靠性,电子灭弧技术可以得机械开关电寿命提高至数十倍,大大减少开关对环
境的污染和减少电控系统的维护成本。
   我司本着“信誉,用户至上,一切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宗旨,用“精湛的技术,优质的产
品”为您提供服务。

网友AC:
这种电源就是一次性的啊,坏了就换新的,不要浪费时间修理啊。

网友AD:
小一字,撬!!

网友AE:
劈开就好

网友AF:
用卡簧钳从输出线的地方轻轻别一下就开了

网友AG:
厂家根本就不想让它再见光日的。

网友AH:
用美工刀在缝那里削

网友AI:
撬开,不行就敲开!!

网友AJ:
一般情况下这种适配器都是一次性的。他们用胶塑封。慢慢撬吧,祝你好运!

网友AK:
标签下肯定有螺栓

网友AL:
如果标签下面没有,就是破拆了

网友AM:
胶水封死的,放弃吧

网友AN:
这个是超声波焊接的,你用美工刀沿着缝隙慢慢划,然后用平口螺丝刀撬

网友AO:
可能会有1-2个螺丝,找找看吧

网友AP:
超声波焊接。   无解  只有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