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5):
驱动器是安川SGDV-750J01A(30KW),伺服电机为SGMVV-2BDDB61(22KW)。以前配的刹车电阻是3600W,6.7欧。现在供货商拿来的是3600W,9欧。请问这样能用吗?负载是送料机滚轮,间歇式工作,频繁启停。

网友A:
不报警就可以用

网友B:
可以用的,要知道详细内容翻阅说明书。

网友C:
阻值差超过20%了,试试看吧,不行就换成与原来的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值差超过20%了,试试看吧,不行就换成与原来的一样的;
如果不能用会把驱动器烧坏不

网友D:
烧坏还不至于 试试看能用不

网友E:
电阻大了只是制动能力减弱,其余问题不会产生:把减速时间加大即可

网友F:
阻值的大小只是影响放电时间,应该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