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5):
ACS800 30KW逆变器上电报警: EM STOP,是哪里问题,怎么解决?求高手分析下,谢谢!

网友A:
端子有根线短着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您说的是不是X22 8(+24)与11(DIIL)短接吗?已短接,不短接报另一个故障

网友A:
不行的话,你把参数用键盘读出来,恢复一下出厂设置,我感觉肯定是有参数定义了端子的急停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ACS800如何恢复出厂值,是哪个参数?

网友A:
99.03这个参数